[求助] 几个cadence自带的library的内容?

楼主(2012-05-1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9926370/QQ/WinTemp/RichOle/JGKUCM8[FTNIW3(%60(5P65W6.jpg

楼主:
库

如图:这几个库都是干嘛用的?内容主要是?区别?
btw:理想开关在哪里?

网友A:
US_8th: 机械制图式样的电路图框单元库
ahdlLib: 很多实用的模拟信号处理模块,用veriloga, ahdl语言描述的行为级单元库.  很多人拿这个库的源代码来做模拟行为建模的起点。
analogLib: 和模型脱节的单纯模拟器件单元库,仿真时需要额外加载模型,或者设置参数,比如激励源
cdsDefTechLib: Cadence中缺省的工艺库,基本上是空的
functional: 和ahdlLib一样的功能,只不过没有特别的行为级描述,仿真行为是由各单元内置的参数决定的,调用的时候需要设置参数,仅仅支持少数的几个simulator, spectre, spectreS, cdsSpice.

开关在analogLib中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2012-12-10):
不错  很多人懂 但是需要这样的人来总结以下

网友:
ahdlLib比较旧了, 很多module已经N年没有更新了. 如果看modeling的部分, 可以看看bmslib. 目录在
tools/dfII/samples/artist/bmslib

网友(2013-04-21):
bmslib库用怎么不能像analoglib中的那样直接调来使用?  请高人指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ahdlLib有很多行为级模型

网友(2013-08-23):
这几个lib有参考文档吗?怎么用 什么功能

网友(2014-09-03):
真棒,多~~~~~~~~~~~~谢啦~

网友:
这些库的路径在哪呢?

网友(2014-11-13):
您好 请问下 我在复制之前做过的东西的库时把 cadence 中自带的库覆盖了,请问下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
nice,知道各个库干啥的

网友(2015-05-11):
回复 网友A:

今天才知道这几个库的含义,囧~

网友:
又见amodaman大神,学习了!

网友(2015-11-20):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需要用到npn型的三极管仿真时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就要找PDK。

网友:
想问mos管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完全不懂,也没有资料可以查,只知道相关的电流值。

网友C:
bmslib里面的and2之类的MOS管仿真报错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1-24):
thank you very much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odaman,赞!

网友(2017-04-18):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谢谢了

网友(2017-07-03):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ahdl.lib中有的可以直接利用ADE进行仿真,有的却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7-11-21):
回复 35# dashezhixue 同问,我想用functional里面的乘法器,但总是报错,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2018-03-06):
analogLib: 和模型脱节的单纯模拟器件单元库,仿真时需要额外加载模型,或者设置参数,比如激励源

网友(2018-05-02):
哪个是工艺文件库啊?

网友(2018-11-05):
有知道analogLib里面理想开关的resistance 1K欧姆 是什么意思,,可以修改这个默认参数不

网友:
analogLib: 和模型脱节的单纯模拟器件单元库,仿真时需要额外加载模型,或者设置参数,比如激励

网友(2018-12-26):
学写了 很受用,搞明白了自带库什么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2020-06-29):
求问analogLib里元件的verilogA代码怎么找

网友(2021-03-30):
xue xi dao le

网友(2021-07-13):
看看有没有用处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US_8th: 机械制图式样的电路图框单元库
ahdlLib: 很多实用的模拟信号处理模块,用veriloga, ahdl语言描述的 ...

感谢 又学到了

网友(2023-05-06):
大神就是牛逼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E:
analogLib: 和模型脱节的单纯模拟器件单元库,仿真时需要额外加载模型,或者设置参数,比如激励源 ...

想问一下为什么使用这个库的器件不需要画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_8th: 机械制图式样的电路图框单元库
ahdlLib: 很多实用的模拟信号处理模块,用veriloga, ahdl语言描述的 ...

学到了,多谢!

网友(2025-03-03):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F(2025-04-11):
引用 网友C:
bmslib里面的and2之类的MOS管仿真报错怎么解决的?

请问当时是咋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是需要另外添加.scs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当时是咋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是需要另外添加.scs文件吗?

试试添加下面两个scs文件
.../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allFunc.scs
.../dfII/samples/artist/spectreExamples/detectors/allModels.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