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XP系统下装Linux双系统(直接装,不用虚拟机)

楼主(2012-05-17):
各位高手好:

     目前我的电脑是32bit的XP系统,欲直接装Linux RedHat 9.0的操作系统(光盘镜像文件.iso),与XP一起构成双系统,网络上介绍需要进纯粹的DOS来安装,这是唯一的途径吗?能否有高手详细介绍下。再此谢谢了。

网友:
先划分硬盘分出一个未被使用的区,以确保原来操作系统上的数据不被覆盖。
然后启动光盘镜像文件,往找到的那个划分出来的硬盘区去装。
装完之后设置一下grub或者lilo双启动界面就好了。

网友:
Linux RedHat 9  ??????

red hat9 是多少年前
換 centOS 4.5~ 5.5

centOS 6.2 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