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乒乓buffer

楼主(2012-05-17):
那位大哥小妹,谁对乒乓buffer比较了解,给俺讲讲,有代码更好啊。跪求了。。。。。。

网友:
简单说就是设计两个同等规模的buffer A和B,一般的操作方法是:A写,B读;或者B写,A读。通过对两个BUFFER的分别操作,用以提高系统带宽作用,但是资源消耗高。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5-12-22):
不懂 在学习 大神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