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lc error 求助

楼主(2012-05-17):
elc>db_prepare -force    ----OK  可以生成中间Vector

             elc>db_spice -simulator hspice -d inv_1 -keeplog
             ERROR(db_spice)  :couldnot find drive cell
            请问楼主,出差的原因 可能在那?  我这里有Hspice工具

网友:
没这么跑过,缺少了设置吧

我都是写好elcconfig,然后直接elc后面接配置文件,命令行的方式去跑了。

网友:
估计是设置的时候出了差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不可以把你的elcconfig ,以及配置文件 给我看一下,让我参考一下,我是第一次使用elc,搞了很久没有搞出来, 求助,,急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elc>db_spice hspice  keep_logkeep_work state
       DESIGN       PROCESS          #ID           STATUS         IPDB
----------------------------------------------------------------------
   Warning (db_spice ) no spice simulation to do ,please check the cell/process list for any error
  而前面的操作只出现上面一个error . 请问 原因在哪???  我的elccfg  也是自己写的,db_open  后面接什么文件 ,是elccfg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配置文件应该叫elccfg,直接照例子写就可以了。里面指定你的model文件,和你的simulation setup file,还有你要char的cell

    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例子了,以前用这个工具rechar过一套完整的55nm的库,用于tape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elc>db_spice hspice  keep_logkeep_work state
       DESIGN       PROCESS          #ID           STATUS         IPDB
----------------------------------------------------------------------
   Warning (db_spice ) no spice simulation to do ,please check the cell/process list for any error
  而前面的操作只出现上面一个error . 请问 原因在哪???  我的elccfg  也是自己写的,db_open  后面接什么文件 ,是elccfg吗

       请 问setup.st 文件是自己写的吗? 还是用db_prepare -f  -create_setup  -out setup.st  命令生成。
     我现在用db_prepare 生成的,结果出现上面 的问题,
   其中有个选项是 :set  index(tt) {
                                                }; 是空的  需要自己去填写吗?
                           set signal(tt){
                                             };   这个选项也是空的,是不是也要自己去填写吗? 如果是该添写些什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up文件如果是全新的库,是要自己写的。

    rechar是可以从原来的LIB产生,你的命令没错,但是不知道你有否在elccfg里面设置了

    EC_SPECS_FROM_LIB=1, 然后还需要指明LIB的路径。

    然后你char的时候所选择的pvt corner,要和你产生的st里面的corner的名字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不可以留个QQ? 或者加我的QQ:573546879,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可以开始跑,但是会跳出来,很无解了,希望能和你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