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2-05-17):
各位大侠,目前在数字后端遇到问题了,情况是这的,有DC综合的网表文件(.V),encounter布局生成的GDS,通过v2lvs将.V转网表文件时发现少了CDL库文件,不能做LVS。不过在virtuoso中的library中有数字模块的原理图。。。目前的做法是从virtuoso中导出CDL库文件,只能一个个导,这显然不是办法。。。求高手指点。。。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生成原题图文件的?

网友:
v2lvs的时候option没写上cdl库

网友:
自己做的库么,如果是vendor提供的,应该会提供cell的cdl,直接include进去就好了啊

楼主:
库是用的Xfab的库,但是找了整个数字库,没发现Cell的cdl或者spi文件。我也觉得会有这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库的问题。。。我去问问厂家。。。

网友(2012-07-02):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做LVS的网表不是要用EDI中导出的吗?EDI中做了优化,会加减一些cell阿,用DC的网表会过么?

网友B(2013-09-27):
    请问楼主,我也正在用XFAB库,发现和其他的库不一样,我想要进行DC综合,根本找不到ff,ss ,tt的库文件,而且它的数字库都是每个小cell独立的,我现在一筹莫展啊,请楼主示下该如何调用库文件进行综合。非常感谢!!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也正在用XFAB库,发现和其他的库不一样,我想要进行DC综合,根本找不到ff,ss ,tt的库 ...

我也想问,您现在知道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不过在virtuoso中的library中有数字模块的原理图
===
这个不要自己弄cdl,找vendor 提供 golden CDL ~~~

网友:
XFAB库,发现和其他的库不一样,我想要进行DC综合,根本找不到ff,ss ,tt的库文件
===
应该都有的。。。可能liberity 需要单独下载一个包,再去下载的地方找找,或者问AE ,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