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噪声仿真问题,急!

楼主(2012-05-17):
闭环增益为单位1的放大器的输出噪声和等效输入噪声仿出来不一样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total output noise=1.07186e-06
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575.236
噪声仿真就是把放大器连成跟随器的形式,在正端加直流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这值,直流工作点对吗?什么单位?噪声够大的哦

楼主:
直流仿过,是对的,单位是V,是不是我仿noise时候那里设置不对啊。理论上等效输入noise=输出noise才对

楼主:
没人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2013-01-08):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输入噪声会比输出还大呢?正常来讲不是应该输出噪声/Aopen=输入噪声吗?

网友:
放大器噪声通常是uV级,是不是你的DC点不对啊,
另外,你的MODEL准吗?是工厂给的NOISE MODEL 吗?

网友:
noise 仿真input noise那里设置对了吗?

网友:
先看DC点对不对,然后在检查检查MODLE 吧,这也是有点奇怪

楼主(2014-03-21):
DC点对不对

网友A:
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是正常,但你这个大那么多,就不好说是什么原因。需要给出详细条件。

网友(2016-03-07):
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是正常,但你这个大那么多,就不好说是什么原因。需要给出详细条件。
引用 网友A:

    “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是正常”,为什么是正常啊?

网友B(2022-11-16):
老哥,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直接拿开环仿,但是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端噪声大千倍,感觉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4-04-01):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differential-op-amp
这个贴说得很详细,之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A:
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是正常,但你这个大那么多,就不好说是什么原因。需要给出详细条件。 ...

请教下为啥是正常的呀,我也是buffer,仿真noise,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很多,输出噪声是一百多u,等效输入噪声是1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直接拿开环仿,但是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端噪声大千倍,感觉哪里出问题了 ...

频率增大,闭环增益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