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不认code里的宏定义

楼主(2012-05-17):
想问下,module code里有一堆宏定义,这些宏定义单独写在一个.v里,我先读宏定义再读module rtl,如果module code里没有写include,DC就识别不到。想问下,是一定要写include,还是有什么设置?多谢

网友:
read_file -format verilog {define.vh,xxx.v.........}即可。

网友(2013-03-15):
兄弟,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