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psrr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大家好,我放了一个简单的bandgap,仿的总的loopgain不过40几db,但是psrr却能达到-70几db,很不理解。初步猜测是M7的gate和opamp的output连在一起构成postive feedback,于是我断开这个loop,给,M7的gate接了一个固定偏置,这样psrr就40几db了。
我不理解这个postive loop对psrr的影响,很迷惑,麻烦大家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在考虑PSRR之前,首先想一下如果断开这个环路,没有了反馈,放大器还怎么纠错呢? 那么这个带息基准还工作吗?而且这里的反馈是既有负反馈也有正反馈的,只不过反馈系数不同,总体上还是一个负反馈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3级放大器吧,反馈回来的电流源带电阻和bjt也是一级放大器,
还有opamp的电流源接的挺神奇的,也是opamp自己的输出点...
莫非传说中的自偏置?令人害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自偏置结构很正常吧,lz那个还少了start-up。这种自偏置的bandgap我做过两种,都量产了,没见到有啥问题

网友:
有更safe的结构为什么要take risk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这种结构risk在哪里啊? 我看过nxp,ti的片子,做得更aggressive的都有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下面所讲的运放自偏置构成了一个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我断开的是这个loop,还有一正一负的loop没有断开。正是有于那个环路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存在,是的psrr由40几db提高到70几db,我不懂原因,拿出来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算不上三级吧,第一级的级的接法,极点位置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start up电路是没有加上,请问你有没有考虑,这种自偏置的结构,psrr离奇的高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psrr也就是低频下高一点,和自偏置没啥关系我觉得,我也做过不带自偏置的bandgap(constant-gm current bias),psrr也不比自偏置的差(低频下)。
   你的电路psrr在高频下(>1MHz)也不到40dB,just so so。psrr何来超高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仿了一下,恒定偏置的低频下才40多db的psrr,和电路的环路增益差不多

网友:
这个结构奇特,不过也简单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推导过PSR的简单公式没?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基准的PSR低频增益实际上相当于你电路中op(全对称OTA)的差分低频增益,这个你可单独仿一下你的运放,相信应该就是70多db左右。基准的PSR并不是整个环路的增益,而是电源到输出增益/整个环路增益。在这个电路里,你的电源到输出的增益应该约为-30db,整体个环路增益约为40db,所以PSR约为-70db。所以你仿真的结果是对的,不存在说你的PSRR过高。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1k, 100k,1MHz,相对频率较高处的PSR。想要把PSR做到-60db以下(1MHz)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仿的有问题,的确和自偏置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答,按照你说的,我把低频下psr推导一遍,其实公式不难,又仿了一遍验证一下,和你预测的结果一样谢谢

网友:
上面的pmos本身可以提供一定的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小弟正在找偏置电路的启动电路,不知启动电路能不能借我参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得哪个公式?新手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好自己推下
简化之后结果比较简单,也很粗略,就是(R1+R3)/(R1+R3+ro1),再除以环路增益

网友(2012-10-18):
回复 楼主:

   你好,你有bandgap psrr推导的相关资料吗?有的话  发我邮箱zhxiaob@qq.com,谢谢!

网友:
小弟不才,也想要bandgap psrr推导的相关资料。sc_xgl@sina.cn
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给我发一份PSRR的推到资料吗,非常感激啊,先谢谢了,刚上路求前辈帮助 谢谢了 麻烦了  我的邮箱  liuxing19851314@yahoo.com.cn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你也给我发一份吧 597657234@qq.com
    一同学习,多谢啦~

网友:
对于这部分很感兴趣,正在学习,希望可以得到大神帮助,留个邮箱371146415@qq.com

网友(2013-01-01):
谁有基准源的PSRR资料吗?麻烦给我也发一份好吗?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打急了邮箱都忘留了,谁有基准源的PSRR推导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份,cc344831117@126.com
   谢谢!

网友(2013-03-12):
能给我发一份PSRR的推到资料吗,非常感激啊,先谢谢了
higher258@126.com

网友:
能给我发一份PSRR的推导资料吗,非常感激啊,先谢谢了

网友:
自偏置的好处是可以减小静态功耗。
再加个偏置电流产生电路,会多消耗额外的功耗

网友:
麻烦也给我传份psr的推导资料吧,邮箱是xinnongda@sina.cn 谢谢了,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由于PSRR的信号通路和你整个Loop Gain的信号通路并不一致,所以产生的差异!

网友(2013-04-11):
我感觉运放的输出和M7的栅极接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吧,这种给M7偏执我没见过,当然了,我才研一,菜鸟级别

网友(2013-05-21):
回复 楼主:

   搜到了你的帖子,你在华为怎么样了?在上海吧?我在绍兴了=。= 咱们还挺近。。。

网友(2013-09-08):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留言,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关于Bandgap的PSR推导的资料,邮箱474311833@qq.com,感激不尽啊~!

网友:
低频开环Vout track vdd, psr为电阻分压,close loop之后再除以loop gain.楼主已经给了公式,但是低频还得考虑mc, 会有不小差异

网友(2013-10-14):
怎么这么多人要抑制比的推导公式。。。。 拉杂为的书上有的啊

网友(2014-12-26):
学学习了学习了 洗

网友(2015-02-11):
回复 楼主:

    发我一份PSRR的推导资料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油箱554001034@qq.com,发一份PSRR资料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邮箱554001034@qq.com ,发我一份PSRR的资料吧 谢谢!

网友(2015-08-28):
大哥,最近我也被psrr困扰很久,能不能把你的推导过程发到我的邮箱499595501@qq.com参考一下,多谢了,O(∩_∩)O~

网友(2015-10-02):
回复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的留言,正好最近也遇到bandgap的psrr问题,希望您也能给我发一份资料,谢谢。841146514@qq.com

网友:
一起来学习了

网友(2016-05-05):
回复 楼主:

   同求一份基准PSRR的详细推导资料,邮箱 hardworking_koala@126.com 能发我一份么?谢谢!

网友(2017-08-04):
有点意思,学习了。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你知道关于spectre中PSRR仿真 怎么使用计算器写成PSRR的输出

网友(2018-09-08):
低频还可以吧

网友:
总的loopgain不过40几db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推导过PSR的简单公式没?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基准的PSR低频增益实际上相当于 ...

你好,请问这里说的环路增益是指运放的增益吗?PSRR的公式不是:运放Av/Add,也就是运放增益/电源到输出的增益。这里是不是说反了?还有点疑问,在amp的PSRR测量中,一般采用单位增益的连接方式,测出的运放Vout的db就是1/PSRR,需要对输出波形进行1/x处理.那么对bandgap的PSRR测量,我看论坛上说只要给VDD交流1V的小信号,然后看输出的vref的db即可。
那这种测量方式岂不是忽略了bandgap中的运放,
但是依据公式,这样测出的不也是1/PSRR么?。为什么此时不需要1/x处理?按照感觉还是对bandgap的PSR测量原理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