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导出网表问题

楼主(2012-05-17):
encounter导出网表时,是层次化的,从顶层到子模块,然后再到MOS管。可不可以导出的网表不分层次化,直接全部由最基本的MOS管组成。
或者层次化的网表怎么转化成不分层次化的。谢谢了!!!

网友:
你做个小的模块,没有任何module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其他的方法吗,不用修改erilog代码?

网友:
dc的网表flat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数字部分刚入手,能说具体些吗?谢谢了!!!

网友:
saveNetlist -flat 选项记不清了,你看看ref, 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dc编译的网表就不要hier的
另外,楼上的方法更直接。
建议采用楼上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谢两位牛人!saveNetlist -flat是命令吗?在哪一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搜一下encounter的命令文档fetxtcmdref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网友:
建议找encounter的命令文档fetxtcmdref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网友(2014-11-05):
新手弱问:怎么能到Mos level的呢?encounter 导出不应该只是到 instance (module) level么?Foundry应该提供的cdl文件才包含standard cell的Mos level么??

现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