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IWAVE5.0 仿真时"PORT"的参考阻抗怎样设置比较好?

楼主(2012-05-17):
1、将"port"设置为不同的阻抗对测试结果没有多大影响,为什么?
2、在测试微带线的S参数时,是否要在两端的“port”处另外加一个50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50欧!

网友:
信号设成50ohm,电源设成0.1ohm吧,刚开始接触,

网友:
楼主我装5.0 没有Lisence,楼主能否帮忙发个。万分感谢!panyu7445@163.com

网友(2012-08-23):
RF输入输出 50 ohm,数字电路输出10 ohm以内,输入1M以上。

网友(2013-01-12):
求直接用SIWARE打开PADS方法

网友(2013-04-25):
清楚了一點!

网友:
2. Don't need to add 50 ohm resistor.

网友(2013-06-17):
1、port中的电阻设置的是参考阻抗,是软件计算S参数时用到的,测信号时一般设置为50;测电源平面阻抗设置为1;
2、不用另加电阻

网友:
同求啊。。。为毛都是要5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