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esigner and Nexxim 5.0仿真查分对眼图问题

楼主(2012-05-17):
1、用SIWAVE5.0仿真处3对差分后,导出多端口(12端口)参数文件,再在Designer and Nexxim5.0建立相应的模型,但不能仿真。
   但一次只仿真一个差分对就可以,这是什么原因?软件没有说一次只仿真一个端口?在仿真MIPI时想一次搞定,那位大侠有高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文件上传一下吗?多个端口是可以的啊.

网友:
我正要学习这个软件呢,先看看你的,谢谢

网友(2012-06-25):
我正要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2012-09-17):
能共享一下designer and Nexxim  5.0的软件吗?一直找不到。楼主,你的designer and Nexxim  5.0包含有Nexxim  5.0的软件吗?

网友(2014-03-05):
正在学习SIwave,请问差分信号源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4-04-08):
designer利用SIwave提起的S参数做眼图仿真,IBIS模型怎么使用?

楼主(2014-08-21):
回复 网友A:

   在工具栏里有“import ibis component”,直接导入IBIS模型,导入时,一般选带有封装参数的选项。
在使用IBIS模型前先检查是否有错。

网友(2014-11-13):
用这个能提取拓扑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