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振荡器选型?

楼主(2012-05-17):
想做一个1M左右的CMOS振荡器,精度没啥要求,占空比有些要求45-55,大家给个简单可靠的结构,推荐一个,多谢

网友:
用多级反相器链,最后2分频输出。

网友:
没要求?
如果是的话随便找一片论文就可以了。
但是设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VDD有很大关系啊,还有工艺角不同,要靠数字去校准?

网友:
新手上路,来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七个反相器连成一个环就行——环路振荡器。中间有电容,可以调成大约1M的,精度无要求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