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至轨运放跨导稳定度仿真

楼主(2012-05-17):
做了个轨至轨运放,但是不知道怎么用hspice测试其跨导的稳定度。
也就是如何实现运放跨导对输入共模电压的扫描分析的?
请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2014-04-19):
同求  但我用的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dence的比较好处理 在result browser中选gm 作为输出量 然后用参数扫描 扫描输入共模电压··

网友:
变输入共模电压Vcm,打出输入管的电流曲线,然后对Vcm求导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总跨导不等于单只管子的跨导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MOS 和PMOS的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