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把数据导出为文本格式

楼主(2012-05-17):
在modelsim中仿真的时候,希望能把其中的一个信号导出保存为文本的格式,
现在使用了$fopen();$fdisplay();$fclose();等系统函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能导出当前仿真时间点的信号值,我希望能够保存连续多个采样点的信号值,比如一段时间能在时钟上升沿时保存当前值。请问那位做过类似的仿真,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把$display的操作放到每一次你要采集的语句后面即可,或者用一个并行进程描述时钟的周期采样,然后显示该信号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