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搞过或者正在搞FPGA来设计CF控制的

楼主(2012-05-17):
:) 如题

网友:
你指的是CF卡的控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用逻辑实现对CF卡的控制,目前我看的是cfspc4.1,里面有些东西讨论讨论,自己一个人看不太确定!就比如,cf卡的初始化,因为我要用pc card memory + UDMA5 模式,其中pc card memory只要将cf卡接口OE拉高,寄存器是默认该模式的,UDMA5的话,我需要用setfeature命令配置一下,这样我就把UDMA5的active作为初始化的内容,但初始化的内容仅仅这个够吗,其他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干什么?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但是没有做过UDMA5的,有没有人做过,帮一下忙

楼主:
jackzhang是eetop的管理员吧,发现这个论坛发言的时候验证码填错很悲剧啊,刚写了一大堆,验证码填错了,悲剧了!写的一堆东西都没了!

楼主:
我以前做过,但是没有做过UDMA5的,有没有人做过,帮一下忙
引用 网友A:

继续,再写一遍!你以前做的是不是pc card memory 、pc card I/O 或 True ide里面的一种啊,在正常读写之前都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啊?能不能把你控制cf的整个流程,简单说一说啊,肯定有帮助的嘿嘿 !UDMA模式就是在读写数据的时候跟其他模式不一样,读写数据之前如配置起始地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刚刚又遇到一个问题,比如,在pc card memory模式下,会有4种cycle time mode可以选,250ns、120ns、100ns、80ns。看spc上的第五章metaformat,对这个有描述,通过怎么设置一些寄存器值来表示cycle time,但是真不明白寄存器地址是什么,Attribute Memory Relative Offset(offset N+0、offset N+2)这个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应该是在attribute memory register里吧,但是有没看到。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
我用的昰true ide , 由于是9年前的设计了,具体怎么样很多计不清了,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代码

网友:
附件是CF控制的代码,你看看参考一下吧,原来的设计是用USB来读取CF卡的,现在把CF卡读写部分发上来

楼主:
附件是CF控制的代码,你看看参考一下吧,原来的设计是用USB来读取CF卡的,现在把CF卡读写部分发上来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cf卡中的驱动器号(driver)对cf容量有影响吗?spc上是这么描述的:
When DRV=0, drive (card) 0 is selected. When DRV=1,
drive (card) 1 is selected.
是不是,比如cf一共4GB的话,一个card是2GB啊?

网友(2012-09-16):
我最近在使用FPGA读写CF卡,使用TRUE IDE模式,将其配置为UDMA6,在进行WRITE DMA(SC设置为00)命令时,每写入一个SECTOR,DDMARDY_N信号等待的时间不等,最长的可以达到27ms,效率很低,快崩溃了。可以QQ:2218751773讨论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