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原理图如何转成.v文件。

楼主(2012-05-17):
,转换.v文件,出现下面的问题: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Illegal wire or bus name "in_data[7:0]" of type pin
Error: Illegal wire or bus name "out_data[7:0]" of type pin
Error: Illegal wire or bus name "usedw[5:0]" of type pin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三个总线接口的线你最好拉出来,也许这里原理图上还是单线,并没有变成总线。

楼主:
我觉得是软件没有识别pin是8位,而连接的模块那个管口是8位,照着你说的方法试了,不行。

楼主:
难道要写7个输入引脚in_data[0],in_data[1],...in_data[7],然后再并到总线上吗。

网友:
拜托  你的中括号里面写错了,是[5..0]   。不是[5:0]。请你看清楚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呢。我以为跟编程的一样,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