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做完DRC LVS之后

楼主(2012-05-17):
assura做完DRC LVS之后  本来想接着做RCX的  但是RCX这个选项莫名奇妙的没有了  出现了QRC这个选项
据说QRC也可以提参 但是QRC不会用
有谁会用QRC的 或者 有相关方面的教程(不要user guide)
或者有谁能够将RCX选项恢复的

用QRC提参的时候,设置和RCX一模一样,但是报错,如下:
INFO (EXTQRCXOPT-249) : For Assura inputs , if the "output_setup -directory_name" option was not specified,  it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the input directory.
ERROR (LBRCXM-554): ?capCoupling Factor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capGround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arrayViasSpacing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axFractureLength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FractureLengthUnit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axMergeViaSiz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netNameSpac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excludeSelfCap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C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CByPercentag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R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lvsSourc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Cap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Cap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Width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WidthDrawn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求指教。。。

网友:
出现QRC还不好?这是新版的RCX,你可以这么理解。
和RCX用法一样的,界面也一样,放心使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相同的界面 相同的设置 却提不出来参数  有没有资料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log有什么错误提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做了一次QRC  报错如下:INFO (EXTQRCXOPT-249) : For Assura inputs , if the "output_setup -directory_name" option was not specified,  it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the input directory.
ERROR (LBRCXM-554): ?capCoupling Factor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capGround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arrayViasSpacing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axFractureLength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FractureLengthUnit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axMergeViaSiz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netNameSpac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excludeSelfCap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C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CByPercentag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minR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lvsSource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Cap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Cap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Models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Width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ERROR (LBRCXM-554): ?parasticResWidthDrawn is an unrecognized rcxParameter in the DFII flow.

这些不知道什么意思,网上的资料也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原因是你的Assura版本太老,从新安装一个新版的assura。还要保证和软件和操作系统匹配,和rule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assura和规则文件都太旧了  才这样的 我换个新的试试。。。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规则文件都会指定相关软件版本的,好好阅读一下readme

网友C(2019-11-09):
我最近在RHEL6.9里也有遇到ERROR (LBRCXM-554)的错误,原因是缺少rpm包。遇到此类错误,可以先试着在命令行里使用命令执行qrc软件进行排错,这样能检查出是否由于系统库缺失造成的:qrc  -cmd -32或者qrc  -cmd -64。

网友D(2020-06-02):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RHEL6.9里也有遇到ERROR (LBRCXM-554)的错误,原因是缺少rpm包。遇到此类错误,可以先试着在命令行 ...

正解,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检测出!再配合这个Cadence IC设计环境搭建 文章中运行库配置一节的内容重装一下需要的库就可以解决!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D:
正解,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检测出!再配合这个Cadence IC设计环境搭建 文章中运行库配置一节的内 ...

EXT151需要什么依赖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检测出!再配合这个Cadence IC设计环境搭建 文章中运行库配置一节的内 ...

您有可用的带QRC不出现楼主相同错误的虚拟机可以分享一个吗

网友(2022-10-08):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规则文件里guideline上写的使用QRC版本是EXT1411,我用的EXT152是这个原因吗?哪位朋友有EXT1411的版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