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quartus 问题

楼主(2012-05-17):
module huiji(A,B,C,D,E,LOCK,LED);
             input A,B,C,D,E;
             output LOCK,LED;

if(~E);

LOCK=0;

LED=0;

else

begin

if(A&~B&C&~D);

  LED=0;

  LOCK=1;

  else

  LED=1;

  LOCK=0;

  end
endmodule

网友:
在if和else模块里面,只要你的信号超过了两个,就需要用begin end,
例如 你的代码“if(~E);LOCK=0;LED=0;else”
要改成这样:
if(~E)
begin
LOCK=0;
LED=0;
end
else
......

还有if()后面是没有分号的,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