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andgap怎么加启动电路

楼主(2012-05-17):
这是我设计的bandgap电路,怎么加启动电路啊 ,怎么都学不会啊,在哪加?真心求助。

楼主:
怎么木有人帮忙啊

网友:
在运放输入节点注入电流,使环路利用正反馈建立起稳态工作点,之后检测并利用vref电压关断启动电路对环路中节点的电流注入。

楼主:
回复 3# kook309 谢谢好心人 我试着做做

网友:
在你运放输出端加个cap作为loop补偿。然后启动电路加在运放输出端也就是你电流镜端,用一股比较小的电流拉这个gate段,使得整个loop摆脱零简便点。 需要注意的是运放启动后要去掉这股电流。
你可以用电流端多分出一路来,当电路摆脱零简便点后,镜像出来的电流能把这股startup电流干掉

网友:
There are quite some ref start circuits in Paul Grey and Razavi's bo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 可是不知道加在具体电路的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是也别明白 第一次做这个 还是要真心的感谢

网友:
很明显。楼主很用心呢

网友:
不知道运放怎么做的,如果运放的电路零电流的简并点的话,运放也要启动电路,可以把bandgap和运放的startup做在一起,搜搜论文吧,很多的。像你这个电路有可能起不来的情况就是最上面的pmos管开始时不通,你就可以开始加一个低电平在栅上,等到电路启动了,就会产生一个bandgap的电流(PTAT),这个电路再回去把你的启动电路关掉就OK了。

网友(2012-06-20):
用倒比管子做启动电路

网友:
运放和三极管的集电极都要做启动电路,抓哟是要给三极管注入一定的电流,返过来三极管导通后还要关断你的启动电路

网友:
    他都有bias了,不需要启动电路了

网友(2014-10-04):
这个真心不会啊

网友:
Due to the relatively high input capacitance (compared to
other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rchitectures),  SAR  ADC's
maximum speed is dominated by sampling time of the sample
and  hold  stage.  The  second  limiting  factor  is  comparator
decision, as small differences in input voltage, namely less than
1 LSB, must be resolved within one clock period.

网友:
decision, as small differences in input voltage, namely less than
1 LSB, must be resolved within one clock period.

网友(2015-02-11):
请问一下bandgap为什么会需要启动电路?电流为0的工作状态是为什么会存在的?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一般给的资料上是画了一个图,两个交点,一个(0,0),一个operation点。可是还是不是很明白

比如这个电路,分析一下具体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可能会稳定在零电流

比如这个电路,分析一下具体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可能会稳定在零电流

网友(2016-04-01):
ibias提供的偏置,而不是通过基准源产生的参考电流

网友(2016-06-01):
回复 网友C:

    C= VDD, A/B=GND,这是一个稳态,电流为0;

网友:
弄一路電流出來,給電阻性負載即可

网友:
pmos bias & pmos ca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