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tran如何在cadence的ADE环境中打开

楼主(2012-05-17):
用spectre命令行跑了一个仿真,结果生成了一个tran.tran文件,
请问:如何才能在cadence的ADE环境里面打开,看结果?

网友:
wavescan就可以

网友:
nod。估计你命令行加的不全,仿照ade自己生成的命令行跑,可以直接在ade里用results->select 选择结果。

网友:
S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