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运放的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图1,这是razavi的图11.9,其中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从而确保总的是负反馈,
图2,这是razavi的图11.18,这个图中我认为总的是一个正反馈,既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但这样的话就跟上面的有矛盾了
求解

网友:
三极用的是不同的!

网友:
没有矛盾,下面的放大器后跟了一个PMOS,相位又翻转了一百八十度,两个图的原理本质没有变

网友:
手动算一下,自学之道

网友:
好学生,终于有人问这种比较细节且锻炼能力的问题了。
这个跟反馈系数有关,因为理想的OP是只接收差模信号的,因此虽然X、Y点都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那么X、Y两点反馈系数的差等于多少才合适呢?研究一下,说不定你就凭借这一道题就去TI工作了呢。你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