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文件的设计

楼主(2012-05-17):
求各位大神解答!

input 和output delay取多大的值

max_fanout max_transition max_capacitance怎么确定数值

driving_cell 和load怎么确定

网友:
input or output delay 是从top-level SDC 和根据你的top和timing results 以及你的block里面的timing,这个一般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budget scripts and 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