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在那些linux上可以安装??

楼主(2012-05-17):
我在scientific linux5.5装不了。redhat7.2貌似我的主板不兼容。折腾好长时间了。求助啊。y450的本。老版本的linux硬件不兼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5.5可以安装,需要补丁

网友:
RHEL4可以,验证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补丁??网上没找到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行程序,出什么错误就安装什么补丁

网友:
Cent OS 4.3,正在用,很稳定

网友:
要用什么什么比较老的那个linux内核,小红帽和RHEL3、4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老的内核识别不了我笔记本的硬件

网友:
這情形沒解,只能用VMware。

网友:
這情形沒解,只能用VMware。

1234567890

网友(2012-10-09):
最近买了服务器,也貌似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最近就调试了一台服务器。centos6.3 64Bit,Z77的主板、32GB内存、2TB的硬盘、集成显卡、2600K的CPU,安装IC5141、Hspice、Calibre等,都没问题。

网友(2013-01-11):
什么补丁??网上没找到啊。。谢谢

网友(2013-12-01):
模拟电路设计经验总结

网友:
真的可以用IC5141嗎?
因為之前試過安裝RHEL5以後的版本(也就是相當於centOS5),IC5141-usr5都會有點問題。
可是因為新的硬體,如Z68、Z77等等的晶片組,RHEL4會抓不到硬碟。
所以無法使用新的硬體安裝RHEL4。
很想知道是怎樣解決的!

网友:
redhat4,兼容最好。。。

网友(2014-01-03):
redhat就可以
我就自己装过

网友(2014-04-25):
回复 网友C:

   我的就是scientific linux搞定的,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