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做电阻和电容

楼主(2012-05-17):
请问NMOS和PMOS做电阻和电容的接法分别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如何粗略计算电阻和电容值呢?
我在仿真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负的电容值,怎么回事呢?

网友:
MOS做电阻要设置其处于线性区;做电容要注意电容两端电压的控制,栅氧层两端电压越小,容值越小;注意方向性

网友:
电容出现负的是由于MOS管的建模不对,Charge Balance没搞好。按照栅养厚度自己估计个理想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