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仿真NMOS管开关,发现Vgs<0时,电流在pA量级,但是观察NMOS管的状态,id是aA量级,和仿真结果不一致。

并且漏电流不再随MOS管的W、L、Vg变化,只随Vds和温度变化而变化,
这和教科书上讲的漏电流和(W/L)exp[(Vgs-Vth)/Vt]成正比相矛盾

请问在Vgs<0之后,MOS管的漏电流是不是不再满足指数衰减的函数关系?
这个保持不变的漏电流是从哪里产生的?

网友:
顶啊啊啊啊啊

网友:
扩散电流,而仿真是根据库里提供的模型进行的,与设计可能有区别,但对一般电路不需关注

网友:
Vgs<0??
没有这么用的吧,这个不是亚阈值啊,这是漏电

网友:
-200mV<Vgs-Vth<0,这个才算是亚阈值吧

网友:
精确点说,-150mV<Vgs-Vth<-50mV是亚阈值可以去尝试的区域,不过模型不一定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扩散电流是N+/Psub  PN结之间的扩散电流吗?
有没有办法减小这个扩散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Vgs<0,已经离开亚阈值区了是吧,我现在想研究的是开关断开时候的漏电
因为采样/积分电容也非常小,即使pA量级的电流对结果也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标题表述有误,我想研究的是MOS开关关断之后漏电问题

最新仿真发现,当MOS开关和积分电容并联时,
用电流源向积分电容充电,即使MOS开关关断也有pA量级的漏电流
而且这个漏电流不仅和Vds有关,还和注入的电流源大小有关
这个漏电流的物理机制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Vgs<0之后,开关MOS管完全关断,这个时候的漏电流仿真是准确的吗?

网友:
这时候即使pn结的漏电也得考虑了。

网友:
pA级漏电和温度有很大关系,还有模型。
一般说,10pA以下的漏电是仿真不准的。90nm以下,漏电都是100pA级的。
MOS开关关断肯定是有pA量级的漏电流的

网友:
漏电大小跟版图有很大关系,一般的模型是没法仿真漏电的吧,即使仿出来,只能作为参考值。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是存底漏电,无法解决的。对于微功耗设计的需要注意。
我曾经查过这个问题,在pual.gray老版书上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亚阈值区模型不适用,那您知道pA级漏电该用什么模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漏电和版图有关系??是和W、L、还是有源区有关系?是和PN结面积成正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请问这个漏电有办法可以减小它吗?
   您所说的老版的Gray是指哪一版?哪一章有提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仿真的模型不支持的

网友:
我感觉你的设计思路方向有些问题。
不防把你的设计目标和实现方案画出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研究的是CTIA型电路,信号电流也是pA量级,所以开关关断时的漏电流也需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和PN节的面积成正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漏电流的密度是多少?
   PMOS和NMOS的漏电流方向是相同的吗? 大小区别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漏电流密度主要是跟工艺、温度相关,方向肯定是由N到P嘛

网友(2013-10-17):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mos管的栅源电压小于阈值以后,有亚阈值导通现象。这个电流如何能精确的仿真出来呢?

网友:
1. 如果是 s/h .. charge inject , clock feed thru 都會影響到
還是 substrate current

2. 要降低 substrate leakage 有些是 nmos 下墊 NBL ( hi- volt process ) or deep_Nwell
先接 +壓 把 nmos bulk 先隔離 ..或是 使用 soi 方式

因為 目前 ic 都是在 substrate 下  很多會透過 substrate couple
特別是有些 logic process 有epi  其 substrate 間阻抗低 很容易 把 switch noise couple過去,
以前看過朋友 把 dc to sc PWM 整合到 Soc chip 內失敗的 ,因為 switch 干擾過去

但分開 chip 就 ok.

网友(2014-10-21):
基本不懂 就知道亚阈值

网友(2015-04-01):
这个管子在工作在亚阈值区时,漏电流 有公式吗?求解,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