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调谐电感结构VCO设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5-17):
开关调谐电感结构VCO

开关调谐电感结构VCO

求大神分析下该VCO,频率带宽,相位噪声,Q值大小方面的缺点。。。

网友(2012-07-23):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感结构吧?用于产生两个频段上的VCO。频率范围主要有:(CV, L1)(CV, L1, L2),它的特点就在于Mn3和Mn4控制电感接入还是未接入。另外L1、L2要是在版图上有特色的话,应该有一定创新的。其实很多论文是有测试结果就好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开关电感结构 势必有面积大的缺点 ,而且切换的电感的Q值完全依赖去开关管的尺寸

网友(2012-10-25):
版图好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