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draw转netlist出现Couldn't open file! Exiting application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17):
生成Analog Netlist的时候明明里面有那个电路,但总提示我
Couldn't open file!
Exiting application

网友:
是不是有错误啊,或者库单元问题,你可以好好检查下

网友(2012-09-06):
仔细check一下,有可能是内部某些单元调用为空

网友:
不用管他

网友(2015-10-15):
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一个偏门的解决方法

网友:
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了一个偏门的解决办法。开始以为是workview软件本身的问题。装了好几个版本。后来怀疑是WIN-XP系统问题。装了好几个XP系统。都不行。无意中装了360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必须先装workview,然后在装360.

网友:
需要说明的是,32位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64位机装虚拟机再装XP就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