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11.10 安装 vcs 2011, 运行vcs出错,信息/bin/sh: Illegal option -h

楼主(2012-05-18):
ubuntu 11.10 安装 vcs 2011 后, 敲DVE可以出图像界面,但是敲vcs后出错,出错信息:/bin/sh: Illegal option -h。求解答,谢谢!

网友:
不懂哦,我们没装过,都是直接过得服务器里的,据说个人装,很容易不全,出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请问一下楼主VCS的安装文件在哪里可以获取呢?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安装并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看起来好象是默认的shell问题

sudo dpkg-reconfigration dash

网友(2012-07-10):
应该是linux不会用导致的

网友:
sudo mv /bin/dash /bin/dash.backup
sudo ln -s /bin/bash /bin/dash

网友:
你把sh用ln 连接到bash上。默认好像是link到dash上的。我也是这个问题,重新ln就好了。

网友:
any link to download?

网友(2012-08-20):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们的答案,O(∩_∩)O

网友(2013-11-17):
太帅了!  非常好用! 多谢楼上牛人!

网友(2015-05-21):
解决了,多谢

网友(2017-04-01):
(5).启动vcs总是报 Illegal option -h
解决办法:
修改ubuntu 上的/bin/sh
在ubuntu上,/bin/sh默认是链接到/bin/dash的,当你从源代码编译软件的时候,dash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至少我遇到过 类似问题,因此,我把/bin/sh的连接改为了/bin/bash
应该这样做:

rm -f /bin/sh

ln -s /bin/bash /bin/sh

就可以用vcs了.vde也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