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打logo的步骤?没打过这东西!请教各位了!

楼主(2012-05-18):
版图中打logo的步骤?没打过这东西!请教各位了!

网友:
TOP metal

尽量不要off-grid

注意与layout不要粘连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lf_honey哥,我看别人打logo先用画图板写出来,然后导入版图中的,你是直接在版图中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叫姐~听说能导入 但是没做过哦 其实layout里直接画也挺快的嘛~坐等会导入的哟~
    现在直接做了pcell logo库~下次直接调整大小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so TTB (Turbo Tool Box)有这个功能,看看文档。

如果logo是图形,那需要转换bmp为坐标,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还以为你是大哥呢!看不出来啊!还是不会打~~~~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出来一刚
   就是用path画个出来啊 字母么就用写的 转弯的地方打个斜角

网友:
你可要试试这个  虽然我还没试过。。。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ght=logo&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alf_honey 姐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平常用的是脚本,谁写的已经不可考了,直接输入字符,自动转换……

网友:
我也想了解 手工画太丑了 又麻烦(耗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敢求脚本编写思路。。

网友:
CADENCE的tool有自带的一个library叫gpdkAssembly,里面定义了各种字符,数字的PCELL,把该lib定义到

libManager,调用相应的字符/数字->flat PCELL of letter/number->change layer in flatten

letter/number cell to the metal you want0 R& C4 Q* j. `  T6 f
gpdkAssembly路径好像在$CADENCE_ROOT/tools/dfII/samples/tutourials/abstract/pdk下。

网友:
我都是自己画的,metal1、metal2..topmetal叠在一起就行了!居然还可以导入,这就方便了!

网友:
顶层金属,拐角不要太尖锐就行,用金属写字嘛

网友:
太简单的手工完成,字符较复杂的用脚本

网友:
感谢14楼的分享,给力!

网友:
有脚本啊

网友:
手画 不是影响美观啊

网友C(2012-06-19):
cadence不是自己有工具吗,输入你想要的字符和大小,自动生成啊

网友(2012-10-16):
bmp格式转的有人弄成功了吗?

网友:
请问该怎么产生这个bmp文件啊???

网友D(2021-06-24):
open teriminal 里面输入calibredrv ,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版图的gds文件, select , 按住鼠标左键框选一块区域,再选object ,character shapes, 输入0~9, A~z, 保存。在virtuoso 里面重新导入该gds 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E(2021-11-29):
引用 网友D:
open teriminal 里面输入calibredrv ,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版图的gds文件, select , 按住鼠标左键框选一块区 ...

我打开之后操作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C:
cadence不是自己有工具吗,输入你想要的字符和大小,自动生成啊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打开之后操作不了,是怎么回事?

多操作几次肯定能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open teriminal 里面输入calibredrv ,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版图的gds文件, select , 按住鼠标左键框选一块区 ...

老哥,您知道怎么修改drv中的字体吗?用你的办法做出来但字体不是特别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您知道怎么修改drv中的字体吗?用你的办法做出来但字体不是特别美观。
...

我都是手画的,手画的好处是不会有drc错误,用脚本生成的logo 会有drc错误。

网友(2025-04-29):
请问打logo顶层金属是什么都不接吗?还是需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