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5e SE破解问题

楼主(2012-05-18):
我以前也安装过,破解过,使用过,但是重新了机子后,怎么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不能使用?才重新安装XP的系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你要用ModelSim自带的license验证工具载入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1):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2-10-27):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