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EHI/TIELO cell的使用

楼主(2012-05-18):
库里面TIEHI/TIELO默认是禁用的,是否应该在综合时打开它们使用之?用它和不用它会有什么区别?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网友:
综合时可以不用管,后端做就好了

网友:
绕线前都可以做
视具体情况定

网友:
我们是在加spare cell的时候加这个,要不会报栅浮空的

网友(2013-09-30):
回复 网友A:

    pre 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