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使用loadsig函数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18):
我在MATLAB下用loadsig函数打开HSPICE的仿真出来的数据,出现如下问题:(Hspice Toolbox已经正确安装)
??? Invalid MEX-file '/usr/local/MATLAB/R2010b/toolbox/HspiceToolbox/loadsig.mexglx':
/usr/local/MATLAB/R2010b/toolbox/HspiceToolbox/loadsig.mexglx: symbol
mxCreateDoubleMatrix, version libmx.INTERNAL not defined in file libmx.so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跪求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还好,我在EETOP上找到了解决方案

先用根用户权限运行MATLAB(因为要编译文件,写在MATLAB安装文件夹中,我的电脑要根用户权限才能在MATLAB安装文件夹中写文件)

然后把MATLAB工作目录切到HspiceToolbox下,运行

  1. mex loadsig.c

编译成功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3-09-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谢谢

网友(2015-03-30):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5-04-30):
回复 网友A:

"mex loadsig.c

  D:\PROGRA~1\MATLAB\R2013B\BIN\MEX.PL: Error: 'loadsig.c' not found.

Unable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6-05-03):
??? Error using ==> loadsig
Error:  file can't be opened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2017-09-27):
同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8-09-23):
回复 网友B:

妈的破玩意浪费了我一天,我要造福后人……出现file cant open是因为当前路径里面没有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你把当前路径设置成load文件所在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