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改背景颜色

楼主(2012-05-18):
求教大牛:cadence中的黑色背景如何改成白色啊  电脑上看黑色可以  但是打印就没法看了

网友:
打印前反色,或者不要截屏,打印成ps文件

网友:
在设置里把背景改成白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  麻烦教我一下具体的方法  谢谢
对了  我指的是电路图的背景  不是保存图片

网友(2013-03-22):
Print to file.
Then you will get a *.ps file.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convert it to PDF.
ps2pdfwr   /Path_to_the_ps_file

网友B:
就是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后,先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然后再 icfb&

如是调成白色后,再调回黑色,是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black" | xrdb -merge

网友(2014-05-11):
先mark  明天试试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B:

    大师  字体怎么调成红色的

网友(2016-04-25):
换成白色后,器件和线的颜色怎么变成黑色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条命令很有效,但是请问改过后的器件和线条的颜色如何改成黑色呢?多谢了!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B:
就是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后,先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然后再 icfb&

成功了!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B:
就是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后,先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然后再 icfb&

ic61的不管用,设完在开,跑个波形还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