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modelsim10.c无法载入debussy的novas_fli.dll

楼主(2012-05-18):
因为是用了win7的家庭版,所以,没有安装modelsim6.5se,而是安装了一个10.c的,但是,在我同样安装debussy之后,却无法载入novas.dll了,下面是错误提示:
在第一个错误那里,是可以找到novas_fli.dll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同样是使用win7,modelsim,跟debussy的呢?是怎么做的呢?求助!

vsim -lib work -pli novas_fli.dll clock_div_top_tb
# Loading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         Region: /
# Loading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D:\modeltech64_10.0c\win64/novas_fli.dll".

网友:
你debussy是32位的,而modelsim 是64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呀,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换32位的modelsim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要重新编译,但是估计没有源代码,所以还是换32位modelsim好

楼主:
额,是的,也就只能换了6.5se了。

网友(2012-08-24):
换成32位的modelsim 10.0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2012-11-14):
两个怎么配啊  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换成32位的10.0,可以兼容debussy。

网友:
在win XP下用modelsim6.1f加debussy5.3很稳定

网友(2014-12-05):
我也有同樣的困擾!

网友(2015-09-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尝试一下大家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