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如何在版图中产生几何字符图形?

楼主(2012-05-18):
不是指label,而是指以几何图形显示的字符,比如,用METAL1生成字符“A”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LAKER 有內建
skill 也可
手工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 6.1.0版本的

网友:
这个一直没用过呢

楼主:
不是指label,而是指以几何图形显示的字符,比如,用METAL1生成字符“A”要怎么操作呢?
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laker里面直接L 里面有选项设置
virtuoso中应该有类似的选项

网友:
layout xl 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