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在综合的时候不需要加到脚本里面,但是在做PT分析时需要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谢谢

网友:
好像是的。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set_propagated_clock这个指令在CTS后使用,意义为用真实的时钟路径进行时序计算。在CTS前因为时钟路径未确定,工具用预估的时钟路径延时来进行时序计算,此时时钟路径预估值可以用set_clock_latency -min/max或故意增大的set_clock_uncertainty(CTS后减小)来设置。

CTS前包括综合、布局;CTS后包括布线。PT时输入的是布完线的版图,因此需要set_propagated_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