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极点频率

楼主(2012-05-18):
最近在看一篇运放的文献,其电路图如下方图片所示。右边在输出部分有一个cascoded-Miller compensation,就是This opamp is compensated by including the cascode stages,文献的下面直接给出了公式  我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算,没有具体的,有个大概的思路也可以。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原文献呢,能贴出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是cascode补偿的小信号等效图,推到一下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式子了

频率补偿

频率补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这其中有个假设要注意Gmc要比较大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哪本书或文献的?可以告诉我一下,我想具体找出来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问那幅图是哪本书或者文献上的,可以告诉我名字吗?我想具体找出来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附件

Indirect Feedback Compensation Techniques for Multi-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问一下,当中很多近似是怎么取的?有什么原则?哪些能舍哪些不能
三极管连接成运放的连接点,哪些是高频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原则很难说,主要取决于什么样的电路,还有经验第二个问题没看懂? 三极管连接成运放的连接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运放都是三极管连接而成的
在连接点,有的是高频极点?有的不是
怎么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Bipolar,我没有很多经验   一般来说,高阻抗点对应的就是低频极点,低阻抗点就是高频极点

网友:
OK
谢了
关于“一般来说,高阻抗点对应的就是低频极点,低阻抗点就是高频极点”这方面哪些书能参考一下?
另外,在计算传递函数,完整结果在近似处理的时候
Cgd,Cgs,Cdb,Cgb数量级一般怎么样的啊?哪些较大点?
负载点的的电容是不是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分析出来,电容的差别不会有太大的数量级上的差别,但节点对应的阻值间会有较大的数量级上的差别。所以高阻抗点对应的是低频极点;高频节点亦然。
   你说的这几个电容,若是工作在饱和区,Cgs是最大的,其他都要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MOS管
在小信号计算中,ro//1/gm,在二极管连接方式中总的电阻为1/gm
在什么情况下近似为ro,坛子里前面好像有人说过分什么高频低频的?这个怎么考虑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近似为1/gm的条件是gm*r0》1,当这个不能满足时,就要考虑r0的影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例如频率很高时,gm*r0下降时,就不能近似成1/gm了

网友(2013-09-15):
版主真是博学多才啊

网友(2014-05-14):
自己先按照书中方法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好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

网友(2015-03-04):
大牛能把你的推倒详细过程给出来吗?我还是没推出来。。

网友(2016-11-29):
CLASS AB输出的OP,

网友(2019-11-28):
感谢feynmancgz分享,但是楼主的文章是哪一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