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符号数加法器

楼主(2012-05-18):
两个8bit有符号数相加,输出8bit,保证不溢出,没误差,如何搞

网友:
sum[8:0] = {a[7], a[7:0]} + {b[7], b[7:0]};

网友:
8 位加8位,如果符号一样,肯定会溢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何意?
输入输出都为8bit,想不溢出都难。。。

楼主:
溢出是会有,但如何做溢出保护
才能使精度最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说详细点么,整数加法的溢出保护以及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