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个sv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定义变量   data=8'b44;
如果想变成可配置,把8换成宏WIDTH该怎么写?

data=`WIDTH'b44;

是这样?

网友:
这样是语法错误。
可以这样:
申明data时用参数:
logic [WIDTH-1:0]  data;
当需要赋值的时候用没有宽度的赋值方式,这个是SV的改进:
data = 'd44 ; 它会自动匹配;
你是不是写错了 'b44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
data是别的模块定义的,位宽可变,想把它的各个位赋为1,如何做?

网友:
data = '1;所有bit都是1,sv语法说明有这个的,可以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