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反馈再一疑问(拉扎维的)】???这个有点长

楼主(2012-05-18):
这里还有237页的习题解答,也有点不懂
习题:
其解答如下:

疑问如下:
1、19题中,跟20题b中化简后,都属于V-I反馈,而采用的解答方法不同??
2、在19题中求一级的输出电阻时候,考虑了二级的影响,而我们以前考虑的都是分开的,在什么情况下药考虑二级对一级的影响,或一级对二级的影响?
3、在才用相同方法解答的过程中,结果却不一样,或没有类似的答案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问:看不清图片,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二问:你的意思是最早学模电基础时把两级分开算?那是因为以前级间用的是电容耦合,而现在是直接耦合
   第三问:抱歉,我没读懂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图片可以点击
放大来看的
你中间的回答貌似有点道理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三个问题是
都属于同类反馈,却采用不同解法
可能跟你说的耦合方式不同有关,关于不同耦合方式的不同处理方法,有类似介绍的书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
有时间你把这两题算一下
就会发现我说的问题在哪里了
谢谢你

网友(2012-07-24):
我怎么算loop gain=0.82
             Rout=197(更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loopgain不一样和打开的环路有关系,我把两个环路都打开算的loopgain等于4,不过最终结果还是和答案有些出入感觉答案给的有点问题,比如Rin2实际上差不多是答案给的两倍

网友:
第一个是V-V反馈吧

楼主(2012-09-06):
回复 网友C:

    是V-I型的
仔细看razavi的分析

网友:
8.19的第二级是电压并联负反馈(shunt-series)

网友:
8.20 b)也是电压并联负反馈(shunt-series);
可以拆环去分析闭环增益,输入输出电阻;
注意电压并联负反馈的开环增益是互阻增益,Vo/Vi需要推导一下;
如果R1=0,利用拆环推导Vo/Vi并不合适,因为开环增益是互阻增益;
没法统一分析方法;
拆环法有前提条件,有近似;不同反馈类型开环增益不一样,和“题目”的要求增益需要转换。有时转换不可得。

网友:
有没有统一的方法呢,不用去分析负反馈类型;适用任何负反馈结构。
那就是:
1)Av=GRout 如果是电压增益;
2)基于Return-Ratio的分析方法,不用关心反馈类型,考虑前向增益;

不过拆环分析法对于熟悉反馈知识,强化概念非常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你理解错了
我指的是中间的反馈,小反馈的
有空可以算一下

网友:
Razavi参考答案中8.20.b按基本拆环,V-I反馈的开环增益是互阻增益来计算;
8.19的Av2计算没问题,Rin2有忽略,Rout2有问题;参考答案中计算Rout2时将M2的栅对地开路,与实际情况不符;基于Av2的开环增益计算用了替代定理,但计算输出电阻时M2的栅对地还有Rd1电阻。
8.19 关于第二级的处理,Rin2采用Rino/(1+A*beta)的方式,Av2采用Av=GRout的方式,Rout=Ro/(1+A*beta),但是栅极对地处理不对。同时Av2计算时基于替代定理没有R1,所以看起来与8.20 b形式有差别,如果在M2栅极把前级用戴维南等效处理,会发现结果很相似。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辛苦了,谢谢
那个是有段时间前发的了
有时间回头我再看看

网友:
温故而知新,呵呵....

楼主:
    昨晚又算了一次

就一个地方,两极间的耦合方式,在计算一级增益的时候为什么考虑下级的阻抗

为什么二级的输入阻抗算作一级的负载啊???
这根耦合方式有关吗??

网友:
咳咳,那本来就是电路的一部分;
增益等于跨导×电阻,极点的电阻包含向左,向右,向后.....的电阻之和;
这里未涉及狭义上的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遇到的多级耦合情况,只需要增益相乘就可以了
    关于多级耦合的处理情况,有类似的介绍书籍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假设下一级的输入电阻够大,忽略了其对增益的影响。

网友(2017-08-22):
回复 网友E:
给的答案中,计算loop gain时考虑没考虑Rf2,有点问题,考虑Rf2后loop gain就是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