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楼主(2012-05-18):
我写了一个分频时钟,是用计数器写的,然后做CTS的时候电路图如下图:
但是检验的时候总是有这样的violators:这个net是u8(橙色)输出
uut4/n37 (dont_touch)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ficant digits)
uut4/n39 (dont_touch)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ficant digits)
uut4/n45 (dont_touch)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ficant digits)

CTS后这个需要管吗?谢谢!!!!!!!!!

网友(2012-08-19):
增加 有效位数

网友(2013-12-1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谢谢,我增加有效位数,还是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