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Q3D电容矩阵的问题,敬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8):
我尝试仿了了一个平板电容器的电容,得出来的是一个二阶电容矩阵,应该取哪个数据呢?两个极板完全是对称的关系,应该是一样的电容,为什么放出来不一样呢?
谢谢指点!

网友(2012-08-07):
如果設定其中一個平板為地,這樣OK嗎?
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