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lta sigma的噪声整形

楼主(2012-05-18):
小弟研究二阶DSM中每级的噪声影响时看出第一级噪声E1直接加入信号,E2被一阶整形。当我把DSM变为三阶时看出E1仍然是直接加入信号,E2被一阶整形,同时E1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得出结论:当OSR和量化位数不变时,增加调制器阶数对SNR的提高无帮助,但这明显是错的呀,求大侠指点哪里理解错了?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也对也不对。Eq是量化噪声,是受到整形影响的,E1这个噪声(比如ktc噪声)是不受整形影响的。真正设计中这两个噪声都有,所以提高阶数是否有帮助,要看之前的snr中n是谁在主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一般来说第一级的kT/C噪声应该是最主要的吧,所以在实际设计时如果第一级的电容大小不变的话,单纯增加阶数应该没多大用处吧?
  另外,那么Schreier书上给出的那些图表(下图)应该是Eq占主导时才适用的吧?那这些图表在实际设计时候感觉没什么价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楼的回复不是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小弟头脑比较迟钝,周围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DSM,全靠自己,连个讨论的人都找不到,我再仔细琢磨下,多谢楼上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的意思我明白。不过schreier书上说的是KT/C+Op noise就占了75%,而且主要集中在第一级,量化噪声只占2%啊,所以我才觉得前级电容值不变的的话SNR提高不大。我再仔细想想

网友:
比如OSR = 8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我搞清楚了,是我对那个noise budget理解错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我的经验,你的感觉是对的。

网友(2013-07-26):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详细解释下吗,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既然KT/C占了主导,怎样才能有效提高SNR呢,毕竟不是理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