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di3在linux下显示中文注释乱码 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18):
请问哪位高人知道verdi3在linux下显示中文注释乱码 怎么解决?
centos系统,gvim和系统都已经设置好支持中文了。verdi3的编辑器也设置成gvim了,不过还是显示注释乱码,找不到方法了。

网友:
ic设计我就没看到用过中文的。不伦不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正式版还是beta版?

楼主:
正式版本,Verdi 2012.01 64bit Linux version,就是这个站上下载的

网友(2012-09-10):
我也下载试试看,有破解吗???

网友:
linux下的中文是UTF8格式的,一般的文件都是ANSI的,肯定显示乱码。
源文件确实避免中文比较好。

网友(2013-03-10):
“正式版本,Verdi 2012.01 64bit Linux version,就是这个站上下载的”
能给个下载的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