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对某一个verilog描述的寄存器,加clock_gate

楼主(2012-05-18):
如题,
某设计
always @ (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_b )

因为clk2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希望能够通过dc的命令将这个寄存器(always)加上门控时钟,从而减小一定的动态功耗;

求助方法

网友:
set_clock_gating_registers

网友(2017-04-06):
回复 网友A:

    好老的帖子了……DC综合时,加-gate_clock选项。不过并不是所有的DFF都可以生成带clock gate单元的,直观点说就是if/else成对出现的不行,有if但是else缺省的则可以生成clock 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