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如何修改这个PT的setup warning

楼主(2012-05-18):
clock CLK_48M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clk_48m (in)                                    0.00       0.00       0.00 r
  clk_48m (net)                 34     0.00
  u_clk_gen/clk_48m (clk_gen)                     0.00       0.00       0.00 r
  u_clk_gen/clk_48m (net)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clk (clk_gate_2)
                                                  0.00       0.00       0.00 r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clk (net)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U3/Y (AND2X2)     310.93     171.26     171.26 r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clk_out (net)
                              3941    53.59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clk_out (clk_gate_2)
                                                  0.00       0.00     171.26 r
  u_clk_gen/clk_rx_48m (net)
  u_clk_gen/clk_rx_48m (clk_gen)                  0.00       0.00     171.26 r
  clk_rx_48m (net)
  u_modem/clk_rx_48m (modem)                      0.00       0.00     171.26 r
  u_modem/clk_rx_48m (net)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clk (rx_modem_fec_top)
                                                  0.00       0.00     171.26 r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clk (net)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fifo_trx_aa_reg[4]/CK (DFFRHQX1)
                                                310.93       1.20     172.45 r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fifo_trx_aa_reg[4]/Q (DFFRHQX1)
                                                  0.79     -20.68     151.77 f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fifo_trx_aa[4] (net)
                                 3     0.04
  u_modem/u_rx_modem_fec_top/fifo_trx_aa[4] (rx_modem_fec_top)
                                                  0.00       0.00     151.77 f
  u_modem/fifo_trx_aa[4] (net)
  u_modem/fifo_trx_aa[4] (modem)                  0.00       0.00     151.77 f
  fifo_trx_aa[4] (net)
  U21/Y (AND2X2)                                  0.13       0.40     152.17 f
  fifo_trx_aa1[4] (net)          2     0.03
  u_fifo/fec_trx_fifo_waddr[4] (fifo)             0.00       0.00     152.17 f
  u_fifo/fec_trx_fifo_waddr[4] (net)
  u_fifo/u_fifo_ctrl/fec_trx_fifo_waddr[4] (fifo_ctrl)
                                                  0.00       0.00     152.17 f
  u_fifo/u_fifo_ctrl/fec_trx_fifo_waddr[4] (net)
  u_fifo/u_fifo_ctrl/U49/Y (NOR3X1)               0.43       0.32     152.50 r
  u_fifo/u_fifo_ctrl/n54 (net)
                                 1     0.01
  u_fifo/u_fifo_ctrl/U59/Y (NAND4X1)              0.24       0.14     152.64 f
  u_fifo/u_fifo_ctrl/n51 (net)
                                 1     0.01
  u_fifo/u_fifo_ctrl/U56/Y (NOR3X1)               0.62       0.42     153.06 r
  u_fifo/u_fifo_ctrl/net50 (net)
                                 2     0.02
  u_fifo/u_fifo_ctrl/fec_trx_fifo_a_full_d_reg/D (DFFRHQX1)
                                                  0.62       0.00     153.06 r
  data arrival time                                                   153.06

  clock CLK_48M (rise edge)                                 20.83      20.83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20.83
  clk_48m (in)                                    0.00       0.00      20.83 r
  clk_48m (net)                 34     0.00
  u_fifo/clk_tx_48m (fifo)                        0.00       0.00      20.83 r
  u_fifo/clk_tx_48m (net)
  u_fifo/u_fifo_ctrl/clk_tx_48m (fifo_ctrl)       0.00       0.00      20.83 r
  u_fifo/u_fifo_ctrl/clk_tx_48m (net)
  u_fifo/u_fifo_ctrl/fec_trx_fifo_a_full_d_reg/CK (DFFRHQX1)
                                                  0.00       0.00      20.83 r
  clock uncertainty                                         -0.20      20.63
  library setup time                                        -0.18      20.45
  data required time                                                   20.45
  -----------------------------------------------------------------------------
  data required time                                                   20.45
  data arrival time                                                  -153.06
  -----------------------------------------------------------------------------
  slack (VIOLATED)                                                   -132.

为什么会有171.26的 delay, thanks. clk_tx_48m 和clk_rx_48m是 CLK_48M产生的门时钟,如何修改啊

网友:
你的report不全吧,把整个report都贴出来

网友: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U3/Y (AND2X2)     310.93     171.26     171.26 r
   u_clk_gen/u_clk_gate_rx_48m/clk_out (net)
你这个AND2X2的负载很大,所以造成transition太大,才会有这么大的延迟呀,pt是对的。
好像是没有带反标信息,那么需要把时钟设成ideal clock

楼主:
clk_48m已经设置成ideal clock了,但设置了 latency,uncertainty和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