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过流保护

楼主(2012-05-18):
过流保护在负载电流过流后工作,最终将功率管的栅极箝位在固定电压,流过功率管的电流不再变化,输出电压被拉低。也就是说此时LDO主模块的反馈控制环路并没有起作用。那么这时如果负载恢复正常了,主模块是不是仍然是不工作的?

譬如假设这么一种情况,输出的不小心短路导致电流陡增,于是过流保护起作用。这时如果及时地解除了这一短路状况,那么LDO的输出还是不能恢复到正常值,只能重新启动。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产品,岂不是总是要重启工作,用户不是得郁闷坏了。。

又譬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在启动的过程中,功率管有一个很大的过冲电流,于是这个时候过流保护工作了,使得LDO根本启动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从启动电路着手了呢?

网友:
OCP过流时要么把power switch关掉,要么把vgs钳制在一个固定值限流。当过流event结束后,肯定要恢复正常工作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流event结束后,Vgs已经被箝制在了固定值,如何还能再对输出电流进行采样?输出电流不是也被限制在了固定值,是怎么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呢?仿真又应该如何模拟这种状态?是加上一个vpwl的负载激励源?下图是我用的电路

OCP

OCP

网友:
回复 网友B:

    OCP恢复正常状态不是判断输出电压就是判断输出电流,你的电路图太小看不清楚,但感觉太简单了。OCP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system,里面有不少奇思淫巧。有机会还是要剖析剖析竞争对手的芯片来获得灵感啊,哈哈

网友:
LDO的ocp一般不做成锁定而是自动恢复的吧

网友C:
根据我的了解,LDO的过流保护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过流保护,当电流达到上限值时,钳位Vgs。这时电流一直限定在该值附近,当负载电阻(假如是电阻)进一步减小时,负载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会逐渐减小。另一种叫foldback 电流保护:当电流达到上限值时,保持一段时间,输出电压往下掉,输出电压往下掉的过程中进一步减小vgs,这样在输出电压下降的同时,负载电流也逐渐减小,直到输出电压减小到0,而负载电流很小。当过流的条件释放后,输出电压与负载电流按照原来的路径返回。这种结构同时可以起到软启动的作用,输出电压很低的时候,负载电流也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值,然后两者逐渐增大。
你的电路应该属于第一种,启动时,电流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值,直到输出电压达到基准值后,反馈路径通过减小Vgs,负载逐渐减小到稳定值。

网友D:
做一路passtransistor的电流镜像,然后和一个基准做比较,就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DO不太可能用到你描述的第二张方式限流。 输出低你电流限低的话会影响你startup 能力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Vref相比的是什么信号?Vout减一个offse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某些foldback current protection的确存在启动的问题,特别是当输出电压处于一个负电压时。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要保证输出电压降为0时,限流值不会过低。这样电流和输出电压在启动的过程中都将逐步增大,直到电流达到current limite值,从而实现软启。TOREX公司的部分LDO采用的就是这种形式。

网友(2015-04-28):
解释得不错啊!感谢分享和讨论!

网友(2015-08-01):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好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C:

采用foldback OCP,低负载电流启动时,出现过冲,超过100mV,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F(2017-06-22):
大家好,请问为何要加过流保护电路呀?我之前以为加的负载电流很大,超过最大负载电流的情况下,如果用PMOS管作为调整管的话,那么PMOS的栅极会下降到负电压,会把管子烧坏。但是我在仿真的过程中,即使加上非常大的负载电流,PMOS管的栅极电压只会最低降到0V左右。如果不太明白,为何要加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请问为何要加过流保护电路呀?我之前以为加的负载电流很大,超过最大负载电流的情况下,如果用PMOS ...

防止电流过大时,发生过温保护,否则频繁地过温保护,器件性能下降,失效

网友(2021-05-11):
请问如果是NMOS做负载管,一般有哪些限流电路呢?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D:
做一路passtransistor的电流镜像,然后和一个基准做比较,就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了 ...

请教一下前辈,为啥这样就不会出现锁死的情况?

网友G(2022-12-05):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了解,LDO的过流保护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过流保护,当电流达到上限值时,钳位Vgs。这时电流一直限 ...

请问一下,设计过流保护电路时,testbench怎么搭呢,就是LDO输出端要怎么接呢?是按照短路其情况,把输出端直接和VSS连载一起,去设计过流保护电路,还是把输出端接个idc固定电流值,是很大的电流值,比如说我的功率管电流不超过200mA,那我的idc=200mA;还是说在输出端加一个ipulse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设计过流保护电路时,testbench怎么搭呢,就是LDO输出端要怎么接呢?是按照短路其情况,把输出 ...

简单的就是在输出端接一个压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简单的就是在输出端接一个压控电阻就可以了。

请问能具体说说吗,为啥接电阻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G:
请问能具体说说吗,为啥接电阻

直接用Idc做负载会有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把输出电压拉到负电压,即dc值不对。但是实际上是即使输出短路,最低也只能到地电位,所以用电阻或者通过MOS负载转换一下都是可以的。

网友(2023-12-11):
输出端接一个压控电阻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了解,LDO的过流保护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过流保护,当电流达到上限值时,钳位Vgs。这时电流一直限 ...

您好,您说的这两种OCP电路可以给出些参考文献吗

网友(2024-08-09):
借这贴问一下,Vgs再大一般也在Vdd范围内,那么Vgs在Vdd范围内的也会使得温度过高吗?对于一个管子Vgs大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过温的情况?或者说,一个一定W/L的管子,如何知道最大能经过的电流是多大?我看关于工艺手册,貌似没有提及到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