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时一般哪些cell的属性设置成dont—use

楼主(2012-05-18):
我在做DC的时候不知道在SMIC0.18 的cell库中哪些cell 的属性需要设置成dont_use,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
一般的reg,都是要设置don't use

网友:
二楼的有点意思,让陈版直接点名了。

抛砖引玉, 只要是后端才会用到的,DC时一律dont_use, 比如tiecell什么的。

网友:
一般情況:
delay cell
clk cell
tri-stat buf
repeater
physical cell (tie, fill, tap, endcap, dio, dcap)
後端不建議使用的驅動太大或者太小的cell,和一些pin太多的cell
scan FF (compile沒有-scan選項的時候)
對結果有不好影響的cell (這個要試幾次後,次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n 太多的cell 是否包括AOI, IOA, OAI类型?

网友:
主要就是指那些cell

网友:
一般不用delay cell,clock buffer不用在数据路径上啥的。具体要看设计要求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
    不知道这里的repeater具体指的是什么,求解释....

网友(2017-03-24):
现在理解了,前面一直不知道脚本里面dont_use怎么来的

网友:
一般不使用delay太大的cell,选择中等驱动能力的

网友:
过大多小的cell 尽量不要用,还有就是三态buffer和dely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