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将microblaze作为子模块添加到ise工程中,实现软硬联合?

楼主(2012-05-19):
我的设计需要将microblaze和硬件电路联合到一起,目前我知道有两种方法:
1.在ISE中添加microblaze和verilog文件,实现软硬结合,但是试过之后报错,如果只添加microblaze则能跑通。
2.在XPS中添加硬件电路作为外设,但现在还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尝试过ise调用edk,但是没成功

网友:
xps有一些简单的总线,可以外挂设计相应总线的IP核,然后挂上。
把MB直接当成一个IP核来调用,也是可实现的,如果失败,是不是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您好,你做microblaze软核,generate/update bitsream 时木有错误;而我做这一步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错误:
Installing Cygwin from EDK installation area...
Added registry entries for D:\EDK\cygwin
ERROR:MDT - Failed to create directory D:\biyeseji\lab\lab3\microblaze_0\lib\.

LibGen Done.

Installing Cygwin from EDK installation area...
Added registry entries for D:\EDK\cygwin

我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
哦,对啦!我用的是edk8.2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成功了,例化cpu的时候加上black box属性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去xilinx社区找找,我的好多问题基本上都是从那里找到的答案

网友(2015-03-14):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问下是怎么把microblaze和硬件IP核连接呢?

网友(2020-08-14):
怎么把microblaze和硬件IP核连接呢?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