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的阈值电压和精度怎么仿真呢???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05-19):
比较器的阈值电压和精度及失调电压的仿真是用DC还是瞬态仿真啊??

网友:
I guess DC Sweep is ok

网友:
动态比较器的话应该是瞬态跑蒙特卡洛

网友:
参考附件 A Methodology for the Offset-Simulation of Comparator.pdf (131.35 KB , 下载次数: 1557 )

网友(2012-12-24):
我也跑DC扫描,扫描步数设多一点,我之前是20mV的范围,扫描了10000个点
至于MC仿真,是不是只是考虑了工艺偏差和不匹配,对于电源和温度的影响还是得通过跑dc corner来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tran+monte carlo
.tran 1n 1u sweep monte=100

网友(2015-05-05):
IEEE上没找到

网友:
还是要MC

网友(2015-08-27):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用DC好像看不出来失调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A:

那个例子里面是3.3V的供电电压不?还有那个first order polynomial是怎么得出来的呀?看的有点儿不明白呢还有就是我之前看到的经常是用缓慢上升的斜坡仿offset,这个比较好理解,那这个方法里面用台阶,会不会不够准确呢?

网友:
这个仿真用TRAN更加精确,符合实际工作情况,但是DC比较直观,便于手工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1-14):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2016-09-27):
正在学习这部分。。。

网友(2018-04-11):
all  right check it

网友:
我一般都用tran    仿精度用慢斜坡信号   仿速度用实际信号

网友(2018-09-27):
kan kan kan kan

网友(2019-02-17):
现在MC都是跑Global+local还是Corner+local比较多?

网友(2019-10-25):
谢谢~连续时间比较器的也要这么跑吗?

网友(2020-05-14):
我是用dc sweep,瞬态有时会有些延迟